12864的液晶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4-04-25):
这是一个128*64单色液晶模块与MCU的通讯硬件接线图,从图中看出,液晶模块内的字库是独立的,引脚也引出了,我想问的是,既然是个独立芯片,那将字库芯片放外边应该一样吧? 是不是所有液晶模块,只要带字库且串行通讯都这种接法?这种接法驱动好写吗?

网友A:
别意想啊,屏驱动部分和字库是物理连接的。只是提引脚给用户修改字库而已

楼主:
感觉问题没那么简单,上图是我找的这个液晶的电路框图,它的ic驱动是ST7565,这是一款没有字库的芯片,所以模块上又另加了一片字库的芯片,从图中,可看出,字库与LCD模块没任何联系,然后我又查其他厂家的带中文字库的资料,有用ST7920的,这是一款带中文字库的芯片,用ST7920芯片的,外部连接就没有单独的字库的引出线了。

网友B:
字符芯片实质上就是一个带版权的flash芯片。。。你也可以自己那一片flash来做,只要你有别人字体的使用授权,或者你自己弄一个字体。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