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Jlink提示找不到单片机

楼主(2014-04-25):
就是Jlink11脚手册上说是要接芯片的内部时钟,但是我看到许多的参考图都是下拉到地或是上拉到地,我自己的电路11脚没有接,这对于下载程序有没有影响???

网友A:
STM32 不需要这个脚, 只要 TMS 和 TCK 两个脚, 不过记得要设置成 Swd 模式哦

网友B:
按这种接法吧。SWD只需TMS和TCK,JTAG模式需要接上所有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