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3V的LDO,sot23-5封装的,电流不小于100MA??

楼主(2014-04-25):
有没有1.3V的LDO,sot23-5封装的,电流不小于100MA?
谢谢

网友A:
当然有的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的哈

输出1.3V、输入最低2.5V,那也叫LD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1.3V、输入最低2.5V,那也叫LDO?

这确实叫LDO!
你如果需要输入1.4V输出1.3V,还真不好找!当然1.6V最小输入电压的就比较多,比如SGM2036,你想要最小什么输入电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确实叫LDO!
你如果需要输入1.4V输出1.3V,还真不好找!当然1.6V最小输入电压的就比较多,比如SGM2036 ...

100多mA的小电流,压差最多400mV才能叫LDO。
因此,1.3V输出,最多输入要1.7V才算合格。
输入2.5V,压差达到1.2V了,如果厂家把这个叫LDO,那要么就是夸大,要么就是无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多mA的小电流,压差最多400mV才能叫LDO。
因此,1.3V输出,最多输入要1.7V才算合格。
输入2.5V,压差 ...

最小工作电压与低压差有个毛线关系???

再不济也是1mV对应1mA,还压差400mV,自己好好读读规格去吧!

网友A:
如果要输出0.8V的电压,按你的逻辑就是1.2V输入电压才叫LDO,1.2V能工作的LDO就留给您来设计吧

网友C:
找到没有啊,提供一个信息供参考吧,XC6227:
Vout=1.3V
0.1mA ≦Iout≦300mA
压差典型值30mV,最大值60mV.

网友D:
这款我们有做的,欢迎加QQ联系:2958801519/应生,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输出0.8V的电压,按你的逻辑就是1.2V输入电压才叫LDO,1.2V能工作的LDO就留给您来设计吧 ...

100多mA的,压差1.2V还叫LDO?真有你的。
自己找不到,绝不能乱推荐。
如果你是厂家的或者销售代理,那我无话可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输出0.8V的电压,按你的逻辑就是1.2V输入电压才叫LDO,1.2V能工作的LDO就留给您来设计吧 ...

那么按你的逻辑,输出0.8V,输入2.5V也叫LDO?
叫不叫LDO是一会事,有没有是另一回事,这点难道也分不清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多mA的,压差1.2V还叫LDO?真有你的。
自己找不到,绝不能乱推荐。
如果你是厂家的或者销售代理,那我 ...

看你积分也不少,却连基本概念都理不清!
在最后回你一次,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与是否是低压差没有毛线关系,一个是Input Voltage,一个是Dropout Voltage,敢号称LDO的,就是Dropout voltage很小,基本是1mA负载对应1mV或者更小!
上面的文字还看不懂的话,一个字一个字的问度娘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