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_平板电脑的ROM和RAM可以自己扩展码??

楼主(2014-04-25):
朋友的平板电脑坏了,拿我这来修,是原道的N12豪华版,经过测试确定是处理器烧了,打算换主板。

这两天在等快递,不经意间有了点小小的想法。

主板上能焊接4个RAM颗粒和2片Flash,但厂家只焊接了2片RAM和1片Flash。
所以想把坏主板上的flash和ram焊接到新主板上,进行硬件扩展!

现在硬件处理不是什么大问题,焊接我能搞定。
主要是系统方面,改硬件之后,是不是得重刷系统,需不需要连底层的bootloader一起刷。
再就是厂商给的刷机包也不知道支不支持自己这样扩展。

有经验的给点建议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恐怕不行,需要修改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不行,需要修改软件的

感觉也是,但主板上都空着焊盘!

网友B:
空焊盘是为了兼容,很多平板/Mp4都这样,贴上元件就是新的型号了。你自己贴上存储芯片的话还要加外围元件上去,然后还要修改安装包。可以找同一主板的高端型号刷机包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焊盘是为了兼容,很多平板/Mp4都这样,贴上元件就是新的型号了。你自己贴上存储芯片的话还要加外围元件上 ...

受教了,外围元件是个大问题,主要是找不到相应的原理图!

网友C:
楼主,完全可以自己diy,乱折腾。
原道的N12豪华版,会是RK2918主芯片吗?
老芯片了,全部软硬件sdk,都应该在外面找得到。
应该是用rkflash来烧的,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showthread.php?t=1286305
顺便,转型哈。
@dong_abc

网友D(点评):
天天加班,没时间玩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完全可以自己diy,乱折腾。
原道的N12豪华版,会是RK2918主芯片吗?
老芯片了,全部软硬件sdk,都应 ...

非常感谢,DIY不太好弄,板子是成品,局限性太大!

网友E:
焊上去再说,有可能不需要修改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