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下载程序解决了,准备在main函数里面增加LED(已解决)

楼主(2014-04-25):
下载程序解决了,现在准备在main函数里面增加控制LED发光的函数,谁能给个例程呀,就是按照关于下面的具体步骤,一点一点写

1.通过“引脚配置寄存器”配置相应引脚GPIO功能;
2.通过“数据方向寄存器”设置相应引脚为输入输出‘
3.若是输出引脚,则通过“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设置引脚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
4.若是输入引脚,则通过“端口引脚数据/设置数据寄存器”获得引脚的状态

控制灯的亮灭。

相关下载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现在准备在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再main函数里面增加控制LED发光的函数,谁能给我个例程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现在准备在新建一个project,然后再main函数里面增加控制LED发光的函数,谁能给我个例 ...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下次描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你用的是什么产品,还有IDE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下次描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说明你用的是什么产品,还有IDE是什么。 ...

不好意思,忘记描述了,编译软件是CW10.6,芯片是KL25Z48M128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描述了,编译软件是CW10.6,芯片是KL25Z48M128K

这个是我用PE做的代码,可以直接在FRDM_KL25板子上跑的,你试试:
你也可以直接对GPIO控制实现小灯闪烁。

网友A:
另外在官方的例程包KL25_SC中的low_power_demo例程中,也有控制小灯闪烁的程序。
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官方的例程包KL25_SC中的low_power_demo例程中,也有控制小灯闪烁的程序。
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

非常感谢!麻烦你再看看我的这个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398&page=1&extra=#pid42001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在官方的例程包KL25_SC中的low_power_demo例程中,也有控制小灯闪烁的程序。
如果你还有问题,欢迎交流 ...

CW编译软件,KL25芯片,关于Hellowword子文件找不到GPIO_PDD.H,这是为什么?
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projects  \helloworld  \cw下面找不到GPIO_PDD.H
却在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common  \PDD下面找到了GPIO_PDD.H

问题补充:
我搜索了E:\kl25_sc_rev10  \klxx-sc-pex  \projects下的文件,没有发现GPIO_PDD.H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CW编译软件,KL25芯片,关于Hellowword子文件找不到GPIO_PDD.H,这是为什么?
E:\kl25_sc_rev10 \klxx-sc ...

好的,感谢你的新建贴,稍等,我帮你看下这个问题,待会就在你新建的帖子里回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