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的5v输出,输出电流太小带不动负载,要如何改进增加带负载能力

这个震荡电路看不懂,请问一下是哪种类型,(2图L1线圈是输出,耦合到1图中的线圈)谢谢了!!!

网友A(2014-04-25):
电源图不对头,重新做过
变压器式间歇震荡吧

网友B:
为什么要把DC5V再变位DC5V?

网友B:
再变一次,你连一片CMOS都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