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LV3502高频比较器

楼主(2014-04-25):
(图片)

网友A:
你使用的是振荡器电路,比较器整形的电路更简单
运放负端,接正弦波的中心电压(平均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负端,接正弦波的中心电压(平均值)就可以了

输入正弦信号4V峰峰值,中心电压不是零吗?

网友A:
中心电压不是零吗? 当然不是。
请注意信号输入的共模范围。
最佳电压应该是 1/2 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电压不是零吗? 当然不是。
请注意信号输入的共模范围。
最佳电压应该是 1/2 VCC. ...

你的意思是运放的负端接1/2VCC,是吧。那输入信号的负端是接地还是接1/2VCC?

网友A:
输入信号的负端能接1/2VCC 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负端能接1/2VCC 是最好的

将芯片的电源正端接5V,负端接2.52V,输入信号为4V峰峰值,且信号正输入端接信号的正,负输入端接2.5V,但是输出信号波形与上次相同,依然不是方波。测试频率20KHZ,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负端能接1/2VCC 是最好的

请问版主有1M左右的比较器电路吗?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负端能接1/2VCC 是最好的

请问版主有频率1M左右的比较器电路吗?分享一下呗,让小弟学习学习。

网友A:
这个芯片的频率已经足够高了.
如果要降低成本, 可以考虑用 LM2901, 可能 1M 的频率稍显不够

电路还是不正常?
帖上你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频率已经足够高了.
如果要降低成本, 可以考虑用 LM2901, 可能 1M 的频率稍显不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都是色环电阻。

网友A:
色环电阻没有问题,
运放的地端应该直接接地, IC1A 的负输入端直接接 IC1B 的输出端, Res1, Res3 不要了. Res5 取 10K以上
其他地方不用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环电阻没有问题,
运放的地端应该直接接地, IC1A 的负输入端直接接 IC1B 的输出端, Res1, Res3 不要了. R ...

谢谢版主了,我在做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