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设置可以使元件边框超出PACKAGE KEEPIN时不出<K,C>报错

楼主(2014-04-25):
才用ALLEGRO不久,很多规则不熟悉。
ALLEGRO中如何设置可以使元件边框超出PACKAGE KEEPIN时不出<K,C>报错
比如一个USB头需要伸出来。
在别人画的图中明显看到usb的PLACE BOUND TOP  ASSEMBLY TOP 和SILKSCREEN TOP超出了PACKAGE KEEPIN而没报错,不知道是怎么设置的。望指教

网友A:
制作封装时,只保留引脚部分,即可。或者将允许摆放区域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封装时,只保留引脚部分,即可。或者将允许摆放区域加大。

知道这两种方法,谢过!

网友B:
出现黄色的就是报错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 忽略此处报错的,下次DRC不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设置 忽略此处报错的,下次DRC不提示的

具体?

网友D:
给封装加个:NODRC_COMPONENT_BOARD_OVERLAP 属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