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EXTI中断进不去

楼主(2014-04-25):
按键中断,一按下按键,程序就进入启动代码文件的第324行,是汇编语言“B”,是个死循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A:
中断程序的名称不对
找不到中断的入口地址,就跑那里了。

网友B:
那里可是异常故障,非法和默认中断的地址了.
中断程序的名称不对  有可能.
也可能遇到 Fault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的名称不对
找不到中断的入口地址,就跑那里了。

中断程序名称是没有问题的,仔细检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可是异常故障,非法和默认中断的地址了.
中断程序的名称不对  有可能.
也可能遇到 Fault 了

遇到Fault,是不是就无解了,用的是STM32F103ZET6单片机,开发环境MDK 4.74,板子是自己用覆铜板腐蚀的,JTAG方式不好用,但是SW方式可以用,各种问题很多,愁人。
目前只有闪灯可以正常工作,还是用的延时实现的。

网友A:
那说明JTGA接口的有几个引脚硬件有问题吧。
程序,你可以官方的程序直接烧进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了。
另外芯片哪里买的?以前没用过的话,最好去申请样品看看。

网友C:
你的这个启动文件有问题吧?截图中若干interrupt handler都跳到一个地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遇到Fault,是不是就无解了,用的是STM32F103ZET6单片机,开发环境MDK 4.74,板子是自己用覆铜板腐蚀的,J ...

遇到Fault,是不是就无解了, 不会, 很可能硬件初始化的问题. 当然还有软件操作不当.
还是可以通过调试器, 从堆栈地址找到故障点, 捕捉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D:
找不到正确的中断函数入口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JTGA接口的有几个引脚硬件有问题吧。
程序,你可以官方的程序直接烧进去看看,就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 ...

芯片是淘宝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启动文件有问题吧?截图中若干interrupt handler都跳到一个地方了。

启动文件,都是这样的吧,你打开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芯片是淘宝买的

中断函数发上来看看,或者程序法上来

楼主:
Output文件夹内的文件被我删掉了,否则上传不了,太大了。 my_stm32_pr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发上来看看,或者程序法上来

已将工程上传,见楼上。我用的是PA2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将工程上传,见楼上。我用的是PA2口。

看到了,马上看。
对于库文件,最好生成LIB库。
这样编译会快点:D

网友A:
while(1) {}
最好改成while(1) {;} 至少价格“;”。

主要是你中断的函数名不对,
IRQ被你写成IRO了,
程序不飞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1) {}
最好改成while(1) {;} 至少价格“;”。

惭愧啊,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惭愧啊,多谢

解决了吧?

网友E:
B   .是死循环。触发外部中断跳转到中断是没问题,问题是你在外部没有这个外部中断ISR的定义或者是没有编译器没有链接到EXIT的ISR。

你搜索下EXIT的ISR,看看有没有定义,定义好了后,在启动文件里,外部声明下,然后从 B    .的上面找到EXIT的handle,注释掉这行。重新编译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吧?

恩,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得多细心才行

印象中这里是复制过来的,没检查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解决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