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4412上面如何扩展两个以太网口?

楼主(2014-04-25):
目前在使用iTOP4412,开发板上已经有了一个网口,是通过总线方式扩展的,请问如何再扩展一个网口呢,因为我的产品需要两路网络,OS用的是ubuntu
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办吧,和原来的一路一样扩展就好了。
没有别的好办法,不过太占带宽了,如果需要使用网络,建议还是使用带网络的ARM。

比如:AM335X,AT91SAMA5D3,VYBRID等。

楼主:
哦,是直接同样的方式扩展码,那怎么区分呢,驱动修改难度大不?
您说的那几个处理器性能太弱了,我们项目应用需要更高性能的处理器,目前4412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B:
IMX6工控板(QY-IMX6S-V2)
◆采用ARM® Cortex™-A9内核,主频高达1.2GHZ,兼容单核、双核、四核;
◆带1MBL2缓存,32KB指令和数据缓存,NEON SIMD媒体加速器;
◆带2D/3D/VG加速器,1080P的h.264视频硬件编解码,支持双720P视频编码;
◆ 1x 20位并行,MIPI-CSI2 (4通道),支持三路同时输入摄像头接口;
◆集成1路工业用千兆以太网MAC(10/100/1000MHz);
◆ 集成2路CAN,每路可达1Mbps,支持CAN2.0协议;
◆ 扩展5路串口、HDMI接口、LVDS显示接口;
◆ 高可靠引导,加密引擎,随机数生成器和篡改检测;
◆ 完美支持Linux、Android嵌入式操作系统.

我们有现成的网络扩展方案。可以聊聊。。。

网友C:
2路网线? 什么样的使用场景?

楼主:
iMx6我们测试了性能也不行,只能跑到1.0G,跑1.2G芯片就烫的不行了。
其实就是个网关,有数据处理在里面

网友A:
如果不计较性能,可以再通过总线扩展。
通过总线扩展的网络,性能不如内部CPU自带的好。

网友A:
如想用多网络,AM335X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A:
最新功能;

网友D:
迅为电子新推出新款iTOP-4412开发板,性价比非常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712193806

网友E:
不想换架构的话,可以找一些串口扩展IC,但需要自己做一些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