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 TL064是 轨对轨运放吗?

楼主(2014-04-25):
另外,TL064单电源5v供电时,能实现的最大输出范围是多少?

谢谢老师!

楼主:
请教老师:  兼容TL064 TSSOP24的常用轨对轨运放有哪些型号?并且能够单电源+5v供电。

网友A:
TLO64不是轨对轨的运放,单5V供电下最高输出电压在3.5V左右吧
参数与TLO64接近的运放很多,比如SGM8634、SGM8274等
不过运放选型要根据具体应用才能选到最合适的,毕竟不同的运放着重的参数不同

楼主:
有+5v单电源供电,最高输出达到+5v的运放吗?

楼主:
顶一下,期待老师来解答

网友A:
上面给你列出的运放就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O64不是轨对轨的运放,单5V供电下最高输出电压在3.5V左右吧
参数与TLO64接近的运放很多,比如SGM8634、SG ...

是轨对轨吗?最大输出能到多少?在哪能买到样品?

网友A:
SGM8634是轨对轨输入输出
SGM8274输入不到轨,输出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8634是轨对轨输入输出
SGM8274输入不到轨,输出到轨

在哪能买到样品?

网友A:
样品是可以免费申请的,直接找原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品是可以免费申请的,直接找原厂即可

原厂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登录官网吧:www.sg-micro.com
上面也可以申请样品

网友A(2014-08-26):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  兼容TL064 TSSOP24的常用轨对轨运放有哪些型号?并且能够单电源+5v供电。 ...

不会吧楼主,这么久了还没有定型啊!
SGM8634啊,很常用的运放,或者你站内短消息我,我给你安排渠道和样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