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BAV99钳位电压电路怎么连

楼主(2014-04-25):
我想把输入信号限制在+—2.5v范围内,并可以输出。这个电路对吗?如果不对请问怎么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不错

请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不错

您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如果方便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应该没错

网友A:
“钳制在****范围”是一个粗得不能再粗的说法,不知楼主要粗略呢还是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制在****范围”是一个粗得不能再粗的说法,不知楼主要粗略呢还是精细

细的,我希望把信号限制在-2.5v到+2.5v范围内,应为信号是波动的很厉害,频率也很高,至少得10kHZ,芯片的输入信号在大于-2.5v小于+2.5v范围,我想找一个方案,能够把信号控制在这个范围内免得烧芯片。

网友A:
2.3V行不行,2.8V行不行?
这对你算粗或细?
不信引不上道

楼主:
2.3V就可以,2.8V不可以

楼主:
我想实现的是只要信号出现大于2.5v或者小于2.5v就被削波。就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V行不行,2.8V行不行?
这对你算粗或细?
不信引不上道

您多给我讲讲,谢谢!

网友A:
多说一点,你的0.7V是极粗略的,往往是在O.3V~1.0V之间变化着的,这取决于你的信号源,而温度的影响也不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