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人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4-04-25):
希望有人能帮忙解决,它一直提示我有重复定义,我也不知道错哪儿了,谢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程序结构比较乱.
建议: 变量应该属于什么模块, 就在该模块里定义.
不要 #include  .c 文件.
用工程方式来管理源文件.
不要在 .H 文件里定义数组或变量等. (只能 extern 变量, 或者 #define)
好好地调整一下, 不要嫌烦, 以后会受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 程序结构比较乱.
建议: 变量应该属于什么模块, 就在该模块里定义.
不要 #include  .c 文件.

谢谢哈,这个建议确实不错,以前我也想过,不过没有这么复杂的程序,所以我也没有怎么在意,这次感觉有点 头疼

网友B:
有点凌乱,2楼的建议不错,建议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然后患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C:
C语言模块化编程,相信会对你有帮助
http://wenku.baidu.com/view/8b6bf3ecaeaad1f346933fbf.html
...

这个我看见过,刚刚改了一下,又出现新的问题,感觉问题挺多的,我打算先放一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凌乱,2楼的建议不错,建议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然后患无穷。

这个倒是,我一直在往这方面靠: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