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的输入三相缺相检测电路

楼主(2014-04-25):
(无正文)

网友:
网上都有的,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三线制。。。

楼主:
请介绍一下,谢谢了!我想用MCU进行检测IO或者AD的方式,但是前端不知道用什么合理的方法

网友A:
电阻分压吧,我看到有变频器上是这样的。

楼主:
阁下可否推荐一个实用的电路呀,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