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char型变量超范围,晚上调了一晚才发现...各位都是咋预防这个

楼主(2014-04-2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由需求,现实共同决定的

如果是32位机推荐局部变量用32位的,
但如果是8位机,局部变量都用32位,速度明显下降

网友B:
在设计与检查程序时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网友C(2014-11-10):
由于C51不怎么好,我只能从C语言出发去理解并说下自己的看法。
在C语言里面,数据的类型是可以从小到大进行转换的,由于char在以前是最小的,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用char是比较保险的。我不晓得C51里面是否允许类型转换=-=

网友D:
不考虑速度的话,    用char只要不溢出,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E:
可能你在网上下的程序是用于8位机的。另外不要用char应该用signed char或unsigned char指定是有符号数还是无符号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