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救我!!!

楼主(2014-04-25):
寻找这么一款逻辑编码器芯片(正逻辑),求救!事情是这样的,我想用eV1527制作15个按键的遥控,而eV1527只有四个输入引脚,其输入状态正如以下真值表中的Y1、Y2、Y3、 Y4所示。所以想找这么一款编码器对eV1527进行引脚扩展。

网友A:
~~~ 邪恶的说~~~ MCU

网友B:
1)你的逻辑不全。其他输入呢?
2)用CPLD实现吧,很容易

网友C:
感觉是高8位>0就输出高

网友D:
一片4-16译码器,0000状态对应的输出不使用即可
上面说用单片机甚至cpld,都是小题大作,楼主别听他们忽悠哈

网友E:
由楼主真值表,可以用两片8-3编码器实现,例如两片74LS148。
当然,也可以用PAL或CPLD实现。
用单片机实现,是用软件代替硬件。因为要读两次I/O口,查表(或执行移位操作),输出,时间上要好几个时钟周期,稍慢一点。

问题是:编码器芯片现在很少用到,所以估计很难买到。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考虑价格和时间,以及今后货源是否有保证。
当然,如果是作业题,就不必考虑时间价格货源等,直接回答老师用编码器就是了。

网友F:
还是用PAL吧,价格便宜。用编码器你的高低电平还要用反相器反过来逻辑功能才对得上,输出还得再反一次,芯片用得太多了。

网友G:
我觉得这个用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H:
编码电路,用两片8-3编码器,再加几个简单的逻辑,应是很好实现。

网友I:
可以看看74ls154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PAL吧,价格便宜。用编码器你的高低电平还要用反相器反过来逻辑功能才对得上,输出还得再反一次,芯 ...

是啊,我找了一个晚上的编码器,都是要先反相,再编码,再反相,成本太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楼主真值表,可以用两片8-3编码器实现,例如两片74LS148。
当然,也可以用PAL或CPLD实现。
用单片机实现 ...

开发一款产品。编码器都是低电平输入有效,又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J:
没怎么看明白,感觉像是最简单的数电知识!

网友K:
CPLD     EPM3032  几块钱    什么样逻辑随便你搞

网友L:
楼主看看实际的1527产品,都是用二极管编码,不支持优先编码。全编码需要很多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