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50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4-25):
就知道读写寄存器可以得到值,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测加速度。

在网上找了个程序,可以把 X Y Z 的偏离角度给测出来,是不是用这个去推加速度呀?

要推的话该怎么推了?

网友A:
貌似..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两个芯片合在一起的吧..9150是三个芯片合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两个芯片合在一起的吧..9150是三个芯片合在一起的.. ...

恩,是两个和在一起,貌似还有个测温度的。
引用 网友B:
| 显示全部楼层
加速度值也是直接从寄存器读出来的,而角度是根据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修正融合得到的

网友C:
LS说的正是...,加速度和角速度都是直接读出来的,过后再去经过处理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常用的用法是互补滤波,四元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说的正是...,加速度和角速度都是直接读出来的,过后再去经过处理才能得到想要的数据。常用的用法是互补滤 ...

貌似好难呀,为什么读出来的数据不能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值也是直接从寄存器读出来的,而角度是根据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修正融合得到的 ...

这样子。我还以为是根据角度求加速度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D(2018-04-13):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