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红外接收问题,大家帮看下

楼主(2014-04-26):
电路如图,遥控器和接收头是分开单独买的,发码后,我测了下OUT端电压从5V下降到4.3V左右就又回到5V,我想问一下这样工作正常不?我是没有解码成功,但是我的代码延时都是非常精确的。资料上工作时输出端是5——0V。是不是这个接收头有问题,还是我的电路有问题,还是代码有问题?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2
{
EX0=0;        //关外中断
for(k=0;k<10;k++)
   {
    Delay0_9ms();
    if (IRsignal==1)         //如果0.9ms后IRsignal=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
         while(IRsignal==0);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IRsignal==0);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signal
              if(IRsignal==1)     //如果IRsignal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 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signal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IRcode=CodeTemp;
                          CodeTemp=0;
         }
       }
   }
    if (IRcode[0]!=0x00) //检验用户码,不等则清空解码数据
        {
         IRcode[4]=0;
         EX0=1;
        }
EX0=1;
}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无线收发模块?315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无线收发模块?315M吗?

红外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红外...你就不能弄个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红外...你就不能弄个示波器?

没有那个条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个条件

没条件就别做了.或者创造条件.

这种山寨的方法,对你的未来没有好处.

网友C:
多半是解码程序的问题
红外编码和解码制式不对,
当然解不了码,
找个例程试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解码程序的问题
红外编码和解码制式不对,
当然解不了码,

恩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条件就别做了.或者创造条件.

这种山寨的方法,对你的未来没有好处.

恩,我再换其他方法试试

网友D:
三十多块弄个逻辑分析仪一切都懂了

我买的1838的引脚第一脚是IO,第二脚是GND,第三脚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十多块弄个逻辑分析仪一切都懂了

我买的1838的引脚第一脚是IO,第二脚是GND,第三脚是VCc

买了个 示波器,果断搞定了 ,还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