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飞凌8P53单片机,烧录问题

楼主(2014-04-26):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程序跑的都正常的,用电表测了控制脚,电平能正常控制。。但是烧录到IC后,除了地是低电平,其他的脚都是高电平。。。。是我程序问题还是烧录过程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或者是烧录问题,再也有可能是芯片问题!好好检查分析下吧

网友B:
应该是烧录的问题

网友C:
     贴出图出来,大家也好帮你分析

网友D(2014-08-12):
楼主能不能给个程序 学习下 找了好久了

网友E:
会不会是烧录的时候配置有问题

网友F:
烧录是配置字怎么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