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W小功率反激变换拓扑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4-04-26):
设计的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60K,输入电压范围AC85~265V,最大占空比0.41,原边实际匝数40,副边12,24V输出,辅助绕组10匝,测得原边、副边、辅助的电感量为6.88mh,0.85mh,0.23mh,线径均为0.47mm,磁芯为EI30,这样的变压器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主副绕组匝数有点少了,辅助绕组匝数有点多了,电感量太大了,磁芯不用那么大的

楼主:
那这样的变压器能否正常工作?会不会有大量的发热?经过实际计算,原边应为36匝,副边主绕组10匝,辅助绕组为7匝,考虑效率问题,还有就是副边整流管压降,多绕了两匝,电感大了有什么危害?变压器各个绕组均采用同一线径的漆包线,是不是效率较低?

楼主:
大神们帮忙一下吧!!小弟拜托了

楼主:
补充说明下,这个磁芯选的是EI30,要做成24V0.9A的输出

网友A:
初级80匝左右,电感量1mH左右,磁芯EI25足够,EI30就是浪费了

网友A:
电感量大了容易饱和,带不了载,初级线径0.3mm,次级0.5mm就够了

网友B:
LZ先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大了容易饱和,带不了载,初级线径0.3mm,次级0.5mm就够了

经过修正,初级线径0.33,副边与辅助绕组的线径0.47,匝数分别为35,20,10,电感量用万用表测得5.28mh,1.90mh,0.54mh,磁芯还是EI30,这样的会不会好一些?能正常带负载吗?输出24V0.9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正,初级线径0.33,副边与辅助绕组的线径0.47,匝数分别为35,20,10,电感量用万用表测得5.28mh,1. ...

匝数太少,匝比也太小,反射电压太低,这么大的电感量,只存在于超小功率的手机充电器中

网友C:
你这个参数EE28的磁芯足够了,电感量应该在700-1500UH之间,初级匝数太少。你在飞兆的官网下个变压器计算软件或者PI的也行,基本没多少人愿意帮你计算,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参数EE28的磁芯足够了,电感量应该在700-1500UH之间,初级匝数太少。你在飞兆的官网下个变压器计算软 ...

确实,大家都很忙

网友C:
发一个别人的作品给楼主,希望对你有帮助。电源虽然简单,但是基本的概念一定要清楚,不然别人帮你算出变压器也没用

网友D:
有气隙的要用EE,不要用EI

网友E:
一般是自己开气隙或电气隙
还有带气隙电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