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2014-04-26):
我的芯片MA805-24,我用ICP下载ISP程序到芯片,我用USB转232工具,用ISP V2.80。下载找不到目标芯片为什么?

楼主:
HWBS 我已经勾选了

网友A:
請確認使用ICP插入笙泉ISP引導碼正確,

网友A:
引用 楼主:
HWBS 我已经勾选了

插入引導碼會自動設置HWBS
請確認使用COM Port ISP V2.80版本的串口有設置到USB轉232的串口,
目標板需要有自己的電源,下載前記得目標板先上點再點擊下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