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哪位大神搞过Lattice LFE3-35EA程序加密啊!!

楼主(2014-04-26):
哪位大神搞过Lattice LFE3-35EA程序加密啊?!我用的是Lattice Diamond 3.1, 照着lattice 给的手册做的,在advanced security production programming这一步总是说我加密过的.bit文件is not encrypted, 可这是我已经做过加密的.bit文件啊。然后我直接把加密文件转换成.mcs的文件下载进flash之后程序在别的板子上还是可以跑起来没有加密成功。(advanced security keys programming这一步是成功的)。

网友A:
应该是哪个步骤没做对,几年前之前我在isp上对ECP3加过密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哪个步骤没做对,几年前之前我在isp上对ECP3加过密是可以的

我就是照着lattice给的手册一步步做的,先在delopyment tool把bit文件转换成加密的.bit文件之后,先下载密钥进去然后在下载加密的.bit的文件。也不清楚是不是我用的3.1版本比较高还需要做的别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