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穿戴设备电源问题

楼主:
最近要做个类似于电子手表的穿戴设备,可是用的传感器需要5V电源供电。自己查到的块状锂电池都是3.7V的,我想用两个串联,然后降压,可是这样就出现两个问题:
1. 如何使用5V适配器给电池充电?电池要求的充电电压是4.2V;
2. 这样的降压电路和充电电路会显得要复杂,PCB会比较大,不适合穿戴。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和建议?晚辈是嵌入式的,但是电源方面没什么研究。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2014-04-26):
两个电池串联,空间放不下吧!
5V可以用升压DC-DC来实现,SOT23-6封装,当然DC-DC有不小的干扰,如果sensor电源要求不那么严格,可以用电荷泵升压5V

网友A:
比如电荷泵SGM3110,输出电压的精度是4%,也就是输出电压在4.8V~5.2V,如果sensor能接受这个范围的工作电压,还是比较合适的,不过电荷泵这种器件静态电流也不小,有近70uA

网友B:
哎,楼主啊,这个肯定是建议用升压IC或者3楼朋友提到的电荷泵来解决啦。
提供一种无需外加电感的升压IC供你参考喽。
缺点:成本会比电荷泵稍贵
优点:
DCDC,效率比电荷泵好
静态功耗:6.3vA

网友C:
单颗锂电, 升压 5V 应用
或者可以找 3V的传感器。

网友C:
升压 你可以看看 国产 贝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