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头文件路径的命名规则

楼主(2014-04-26):
我的头文件就是在工程目录下,引用这个头文件需要写..\include;.\include为什么这样写呢?书写的规则是什么?按照网上说的..\..\是向上翻两个目录,..\是向上翻一个目录.\是在当前目录下。那为什么在当前目录下非得用两个然后用分号隔开使用呢?
这个就是工程文件夹。里面有include文件,就是要引用工程文件夹下面的include文件。用..\include出错,用.\include也出错。只能用..\include;.\include才能编译成功。求指教为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详细介绍一个路径命名规则。谢谢!

网友A:
分号应该是C语言的规则
include直接可以在工程下右键添加就可以啦
或者在build option中指定路径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明白:当前路径指的是pjt文件所在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