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 编译出现的错误,请大神帮忙解决

楼主(2014-04-26):
FLASH 编译出现的错误,现贴上相关cmd文件,请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codestart应该是有固定的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destart应该是有固定的地址吧

是固定地址,固定长度。不知为什么编译会出现这个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固定地址,固定长度。不知为什么编译会出现这个错!

cmd中这有看到的一个内存分配吗    size太小了吧
还是建议你找一个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