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怎么总死在SVC_Handler这个地方

楼主(2014-04-26):
用STM32F103跑的好好的工程,上了系统。怎么换成105总死死在startup_stm32f10x_cl.s 这个文件的
SVC_Handler 这个地方,用STM32F103的时候选的是_md.s,不知道问题出在哪,105跟103有啥不一样呢。

楼主:
发现把启动文件换成startup_stm32f10x_hd.s可以跑起来,换成startup_stm32f10x_cl.s就死在之前说的地方,按照资料说的,startup_stm32f10x_cl.s这个文件是用在互联行STM32F105/STM32F107系列单片机中啊,不解,求指导。

网友A:
DISCOVERY例程,看看,下个例程到FLASH里看看,还会不会死机。
不死机的话,找下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