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源滤波器的使用问题。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4-26):
想从一个220V的电源端口,分出12个220V端口,就像插座一样。现在要加上电源滤波器。我想问一下,是在总的那个220V只加一个呢。还是在所有12个端口都要加?为什么?

网友A:
由具体目的目标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具体目的目标而定

怎么讲呢?

网友A:
你加滤波想要干什么?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与漏电开关的设置有点类似。有一个总开关,下面有10个支路开关。现在要装漏电开关,是装一个总漏电开关好呢,还是装10个漏电开光好呢?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每个都装吧,这样各路之间的EMC就不会存在相互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滤波想要干什么?

防止电磁干扰呀

网友D:
每个都装,要不然,在三峡输出加个滤波器,几个省的用电器都免装滤波器,那可真省了。

网友E:
感觉这是集中安装还是分布式安装的问题,楼主要考虑安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大电网的电磁干扰,还是防止设备间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止电磁干扰呀

你防谁跟谁呀,12路之间要不要防啊

网友F:
集中的话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个都装,要不然,在三峡输出加个滤波器,几个省的用电器都免装滤波器,那可真省了。
...

可是我这个距离很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是集中安装还是分布式安装的问题,楼主要考虑安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止大电网的电磁干扰,还是防 ...

有道理,我再想想

网友G:
每个加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电设备。

自己。

大师应该向这个帖子一样,回复亲民点,这样咱们新手才会收益啊。    大师,顶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