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MPLAB汇编支持多个ASM源文件同时编译吗?

楼主(2014-04-26):
我现在 有两个 ASM汇编源文件 可是编译的时候 出错 Error - section '.org_0' type is non-overlay and absolute but occurs in more than one input file.什么意思呢?

楼主:
请各位 大侠  相助   感激不尽!!!

网友A:
直接贴测试工程上来好了,还有,子程序不需要使用org 伪指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测试工程上来好了,还有,子程序不需要使用org 伪指令啊

那是另一个汇编源文件啊 不用 ORG 指令  一样不行啊  是不是需要在主程序里面怎样声明?  你说的工程文件是这个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贴测试工程上来好了,还有,子程序不需要使用org 伪指令啊

我就是想  像这样 建立很多个ASM文件 共同编译   应该注意哪些配置呢?

网友A:
顺手做了一个,你试试看

网友B:
要调用其它文件里的子程序,在本文件开头用EXTERN
比如 EXTERN                USART_TX
被其他文件调用的子程序要用GLOBAL
比如
RBINT
GLOBAL        RBINT
主文件可以使用org
比如
;------------------------------

STARTUP        CODE
;-------------------------------
        ORG     0x0000                     ; 复位向量
        NOP                                        ; 调试器要求
          GOTO    MAIN                     ; 转移到主程序
;-------------------------------
        ORG     0X0004                    ; 中断入口
        GOTO  XXXXX
其他文件不能用org,只能这样
PROG        CODE
比如

PROG        CODE

RBINT
GLOBAL        RBINT
        BANKSEL        PORTB                        ;BANK0
        BTFSS                ENCODER_A        ;测试产生中断的电平

网友A:
另外,有2860这个芯片吗,头文件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2860这个芯片吗,头文件都找不到

哦  这个是2680  不是2860  写名字的时候反过来写的   很感谢你的解答!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用其它文件里的子程序,在本文件开头用EXTERN
比如 EXTERN                USART_TX
被其他文件调用的子程序要用GLOBAL ...

谢谢 大侠的 解答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是2680  不是2860  写名字的时候反过来写的   很感谢你的解答! 非常感谢 ...

可以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编译通过了

嗯  嗯  谢谢 感谢  要是能够加我的QQ 将是我最大非常荣幸   我的QQ 是1109589691

网友C(2015-04-24):
怎么传图片?

网友C:
CODE
    GLOBAL  HWJS,DELAY1000MS
    EXTERN  PUSH,POP,SDWDMUL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