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小白弱弱的问下各位大虾,关于STM32中的闪存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26):
弱弱的问下各位大虾,STM32中的闪存存储器的作用是什么?闪存的容量大小对具体设计有什么影响?如下

网友A:
闪存就是flash存储器,主要用来存程序用,属于非易失性存储器,你编译后的hex文件就是烧写在flash里。
需要的大小主要取决你的程序编译后有多大。
通过软件也可以在程序运行时读写flash,因此flash也可以用来存储一些需要掉电不丢失的数据

网友B:
STM32中的闪存存储器的作用
存放程序呀, 以完成应用系统的功能.

网友C:
用来放程序及掉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
空间大小由你的应用决定,应用多、代码量就大、需要保存的数据可能会有很多,这样就需要大得存储空间。
你就把它看成我们电脑上的硬盘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现在理解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