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12HY32 CAN不能收到数据

楼主(2014-04-26):
用PE生成了一个CAN测试程序,可以发出来,但是收不到,请大家做过帮看看!

网友A:
void CanSTB_PutVal(bool Val)
{
  if (Val) {
    setReg8Bits(PTS, 0x10U);           /* PTS4=0x01U */
  } else { /* !Val */
    clrReg8Bits(PTS, 0x10U);           /* PTS4=0x00U */
  } /* !Val */
上面程序中,两处皆为0x10U,是否正确?
#define TSEG1 11        /* 11 Tq clock cycles */
#define TSEG2 4         /* 4  Tq clock cycles */
#define SJW   3         /* 3 Tq clock cycles  */
#define BRP   8         /* 8 prescaler        */
上述设置只能得到100K以下的传输率,你的却需要这样设置?若如此,接收方也要如此设置;
通常大家选用500k、250k。
再说了,你咋知道发出来了?那就是收到了?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16位的问题,由于目前我们论坛没有相关的工程师支持,建议你到我们的官网建立一个技术服务请求,那里会有来自全球的飞思卡尔技术支持工程师帮你解决,建议描述采用英文书写,建立服务请求的链接为:https://www.freescale.com/zh-Han ... create_SR.framework

楼主:
非常原厂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原厂的建议!!!

因为目前这边没有16位工程师的支持,所以建议你发SR的。
我是kinetis的工程师,如果能帮你我会尽量帮你,但是你这个问题,建议还是发SR,让16位工程师直接通过邮件方式帮你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其它的意思,我想知道这个论坛支持哪些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其它的意思,我想知道这个论坛支持哪些芯片?

呵呵,没关系。目前有的kinetis的全部系列,DSC/DSP,8位全部,Coldfire,motor.Power PC,CW,I.MX等。
唯独16位暂时没有具体论坛支持工程师,只能SR哦。

网友C(2014-11-07):
FSL_TICS_ZJJ  你好!
   可以给我发一个9S08DZ的外设例程?另外发一个工程模板?  daylmx@163.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