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无线收发模块的使用询问

楼主(2014-04-26):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串口协议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误码率或者距离会稍微短点而已

网友A:
当然能用程序来控制收发

楼主:
可以不用编码与解码芯片??你可以给我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程序来控制收发

可以给我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串口协议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误码率或者距离会稍微短点而已

我想要用的功能特别少 就直说发一个信号出去 那边接收到之后控制个继电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程序来控制收发

我用程序控制的话 是不是可以自己定个简单的协议?你可以给我说说大概的思路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用程序来控制收发

像这个示意图里那个单片机编码与单片机解码,我是不是可以给那个引脚一段固定的脉冲,然后再接收端判断所连引脚是不是这样的脉冲,如果是,就执行下一步操作,是这个思路吗?现在我买的这个模块还没到,我没法实验,想问问是不是这个思路?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谢谢啦

网友B:
你可以用单片机编码成PT2262格式的码给发射模块,然后在接收用单片机端解出相应的码,网上有大把单片机解2262码的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