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EPWM2A脚上电时输出问题

楼主(2014-04-26):
各位好,我用了28335的EPWM模块,但是EPWM2A上电时输出8ms的高电平,烧我的MOS。该如何解决
附波形,蓝色为EPWM2A上电时输出,紫线为复位信号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配置的啊。
请高手帮忙回答, @zhangmangui

网友B:
烧MOS管肯定是H桥短路了吧   上电瞬间可能都是高电平   上下桥臂都导通短路电源
烧MOS管   一般H桥驱动的半桥驱动都是这么处理的     有一路是需要低电平打通的

网友C:
所有的PWM引脚,都被配置为不带上拉输入功能,你需要按照你的H桥结构外部配置合适的上拉/下拉电阻。好好读一下system control and interrupt.pdf里面关于gpio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