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如何一次 umount 多个分区

楼主(2014-04-26):
U盘 /dev/sdg 被分成几个分区
通过 sudo fdisk -l 可以查出 sdg共分成几个分区
现通过mount 也可以 查看U盘的几个分区中 mount了几个。
比如
/dev/sdg7 on /media/vender type ext4 (rw,nosuid,nodev,uhelper=udisks)
/dev/sdg4 on /media/data type ext4 (rw,nosuid,nodev,uhelper=udisks)
/dev/sdg6 on /media/cache type ext4 (rw,nosuid,nodev,uhelper=udisks)
/dev/sdg5 on /media/57f8f4bc-abf4-655f-bf67-946fc0f9f25b type ext4 (rw,nosuid,nodev,uhelper=udisks)
U盘分区中的4.5.6.7 都有被 mount
通否通过一条指令 取消4.5.6.7的 mount ??

楼主:
已解决,待结帖,谢谢

网友A: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了,还请你帮我们及时结贴,具体结贴方法,请查看此帖: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网友B(2014-05-31):
请问楼主,要实现对U盘的分区和对多分区的显示,是不是只要修改MBR和DBR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