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mega64L 采用3.3v供电设计?

楼主(2014-04-26):
如题
Operating Voltages
– 2.7 - 5.5V for ATmega64L
采用5V供电单片机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那么采用3.3V供电,采用后者的好处是什么呢?

楼主:
自己 顶一个!

网友A:
功耗低点的啊。
用2.7V也可以,为了留点余量,肯定要高于2.7V,一般取3.3。
3.3的LDO最好买,用的多,另外你板子上也不只一个芯片。
具体电压选择多少,要根据系统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低点的啊。
用2.7V也可以,为了留点余量,肯定要高于2.7V,一般取3.3。
3.3的LDO最好买,用的多,另外 ...

非常感谢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