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 怎样建立软件仿真工程?

楼主(2014-04-26):
如题,请问ccs5.5 怎样建立软件仿真工程?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应该还没有CCS5.5的
参考一下吧
CCS中文使用大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应该还没有CCS5.5的
参考一下吧
CCS中文使用大全

谢谢了,资料很全

网友B:
软件仿真工程是在配置Target 文件时选择如图项

网友C(2014-10-02):
应该不错的东西

网友D:
菜鸟受教了

网友E:
用CCS纯软件仿真怎么才能用ccs纯软件仿真功能来验证所设计电路的正确性?

网友F(2014-11-06):
我也想知道怎么使用软仿真,想仿真一下代码段执行的时间,求解~~~

网友G(2016-04-15):
高端,CCS主要做DSP?

网友H:
要进行仿真的必须要考虑硬件的。

网友I:
这个对照ccs软件的使用说明知道的操作就可以的啦,该说明书的在TI的官网上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I:
我这有个关于CCS关于DSP开发的编程资料,可以参照下的,基本上大同小异额

网友I:
这还有个关于CCS的资料的,也分享出来的工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