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制作绘图小车采用什么类型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4-04-26):
制作一个绘图小车,可以绘制三角形正方形和圆。要求转向的时候角度精确,可以控制绘图的大小和时间。
我们打算用不进电机。
但是单极性或者双极性都有什么特点呢?
为了实现目标,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A:
新人不会

网友B:
双极性42步进电机即可。

网友C:
问得有点简单了, 步进电机可以用, 但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合适, 还得看工作要求, 比如最高转速.要求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得有点简单了, 步进电机可以用, 但什么样的步进电机合适, 还得看工作要求, 比如最高转速.要求转矩... ...

如果用伺服电机,仅仅需要用430正交解码,然后用L298驱动就可以了?具体设置转速还是用PWM占空比?小弟没使用过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极性42步进电机即可。

如果用伺服电机,仅仅需要用430正交解码,然后用L298驱动就可以了?具体设置转速还是用PWM占空比?小弟没使用过伺服电机

网友D:
看你具体的工作要求把,这种现在也不好说,比如最高转速.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伺服电机,仅仅需要用430正交解码,然后用L298驱动就可以了?具体设置转速还是用PWM占空比?小弟没 ...

不建议直接用L298来搞驱动,这个有点复杂,直接用脉冲驱动的驱动芯片好了。
具体速度设置就是调整PWM占空比。
编码器反馈可以提高精确性,做成闭环控制。

网友E:
先解决关键的问题,插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