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活动] 直流电动机的晶闸管控制方式

楼主(2014-04-26):
  直流电动机具有良好的起动性和调速性能,它的特点是起动转矩大,最大转矩大,能在宽广的范围内平滑、经济地调速,转速容易控制,调速后的效率仍然很高。user.qzone.qq.com/2065999697

  直流电动机有三种控制方式,即控制电枢电压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控制电动机励磁电流改变电动机的转速以及电枢串电阻调速。

  1 单向驱动

  用晶闸管控制直流电动机时,功率较小的电动机采用单相电源,功率较大电动机的主电路采用三相以上电源。一般都有整流变压器,但有不同相数和接法,大部分采用三相桥式连接。

  电动机以最低速连续运行时,电流不容易连续,高精度控制时,如果负载电路不连续,相当于电枢电阻增大,为此可在主电路中接入较大电感,防止电流断续,但控制时间常数会增大。

  2 双向驱动

  如果需要双向驱动直流电动机时,可采用两组反相并联的整流电路,第一组整流电路使电动机正转,第二组整流电路使电动机反转或正向制动,具有使电动机双向运行的良好功能。

  要使电动机正反转,就要求晶闸管控制电路使整流器输出加到电动机的电压可反向,或者加到励磁电路上的电压可反向。可以采用接触器使电动机电压反向,这种方式不需要环流控制,控制简单、廉价,经常采用。电动机反转和变速时,要求快速响应,负载变动时也要求快速恢复到原来速度,因此,希望在逆变运行时把电动机转子运行的能量馈送给电源。

  3 脉动电流对直流电动机的影响

  采用晶闸管器件把交流电源变为直流电源时,根据电路相数、负载性质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脉动电流。晶闸管整流供电在电动机空载或轻载时会出现电动机电流断续的特殊现象,对电动机机械特性影响很大。当电流断续时,晶闸管整流供电电动机的理想空载转速升高,使得电动机械特性显著变软,电动机轴上负载转矩的很小变化就能引起电动机转速的很大变化。

  所以,直流电动机由晶闸管可控整流电路供电时,为了改善电动机运行情况,使其始终工作在特性较硬的区域,直流电动机负载中大多串联电抗器,使电动机在空载或轻载时也工作在电流连续区域。cq.sina.com.cn/health/jbbk/33

网友A(2014-05-27):
顺易捷pcb打板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专业打样PCB 低至48元每款 更有五大优惠 最快可8小时加急 当天打样 当天收货 板材丰富 首次打样只需要两天 加急费免一百元 省内包邮 批量9折优惠 详情联系 吴先生 QQ 1981280072  手机 13682678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