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xx的串口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4-04-26):
串口1发送已经能够进入中断,但是在TXD1引脚上看不到波形,设置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ģ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ËÙ¶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Êä³öÀàÐ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ÉÏÀ­¡¢ÏÂÀ­¡¢²»À­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当初使用F103没费什么劲,F4xx怎么这么费劲?下载的MDK调试软件连他妈的例程都没有!

网友A:
407的,我开了3个串口,用了快2年了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³õʼ»¯´®¿Ú1
void COM1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USART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5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1;//²¨ÌØÂÊ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2;//²¨ÌØÂÊ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Rate3;//²¨ÌØÂÊÉèÖÃ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Cmd(USART3,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ClearFlag(USART2, USART_FLAG_TC);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NVIC_Config();
}

网友A:
仅供参考,仅代表个人意见。
我不是ST的人,也不是21IC的人。
屌丝一个

楼主:
考,非常感谢mmuuss586,我是这2句没有设置: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USART1);
非常感谢!你是个热心人,有机会来江苏扬州,我请你喝酒!
用了几年的F103VE,开了4个串口,用的很好;最近接触F407,磕磕碰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