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请教非门可以这样用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6):
可以啊。
并联输出的话,2个输出,各串一个电阻,再并在一起。

网友B:
输出最好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并联输出的话,2个输出,各串一个电阻,再并在一起。

这样使用对芯片没有什么影响?感觉总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使用对芯片没有什么影响?感觉总是有问题!

高低电平转换的瞬间,特别是高电平输出的时候,对地短路呗。
所以输出最好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