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印刷板的镀金、喷锡工艺的选择

楼主(2014-04-26):
(无正文)

网友A:
綁定要求鍍金主要是因為擔心接點氧化掉後造成接觸不良,也可以採用鍍鎳的製程

网友B:
一般常见的情况下PCB表面处理为以下几种:镀金(电镀金,沉金),镀银,OSP,喷锡(有铅和无铅),
这几种主要是针对FR-4或CEM-3等板材来说的,纸基料还有涂松香的表面处理方式;

网友C:
请大家注意分清楚镀金和沉金。
一种是电镀上去的硬金,一种是化学沉上去的软金。

楼主:
电镀金是不是比化学沉积更高效呢?

网友D:
绑定是一定要镀金的
BGA板 也是要镀金的,防氧化 焊接工艺等更好
导电橡胶的焊盘 这个不一定是要镀金,成本要求呢可以做碳膜也是可以的,喷锡万万不行的,氧化

网友E:
一般有密集管脚器件,就用镀金

网友F:
一般普通的二层板我都是用喷锡工芤。四层高频板用沉金工艺。

网友C:
高频板建议一定做镀金,

网友C:
镀金的工艺比喷锡和沉金都要高,也就是说你设计的线宽线距做喷锡,沉金的时候PCB工厂说做不了,但是做镀金就有可能做的了了。
或者你希望你的板子线宽精度很高,那就最好是镀金做。

这个是工艺上的问题。镀金工艺做出来的线宽精度大于喷锡,沉金。

网友G:
邦定应该是要沉金吧?记得是不能电镀金(硬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绑定是一定要镀金的
BGA板 也是要镀金的,防氧化 焊接工艺等更好
导电橡胶的焊盘 这个不一定是要镀金,成本 ...

如果其它镀金,导电橡胶焊盘碳膜,相比镀金,多了一道工序吧?会不会比镀金更贵呢?

网友H:
我也对镀金和沉金工不太了解。PCB板用沉金好还是镀金好啊!

网友D:
碳膜 根本就没有铜
最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