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让STM32F4掉电,再重新上电后,各个IO口的输出状态保持

楼主(2014-04-26):
如何让STM32F4掉电,再重新上电后,各个IO口的输出状态保持和掉电前的一样。

或者换个说法:我用IO口控制了一个继电器,通过继电器来控制家里的电灯,当突然停电后,再来电,家里的灯要恢复到停电前的状态,也主是说停电前灯是开的,来电后灯也是开的,停电前灯是关的,来电后灯也是关的。有没有其它的解决办法。

网友A:
每一个IO都要求保持与掉电前一样很困难,如果个别需要的话,可以在IO的输出后续电路加阻容二极管电路靠电路的延时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IO都要求保持与掉电前一样很困难,如果个别需要的话,可以在IO的输出后续电路加阻容二极管电路靠 ...

这个时间太短,我要可以永久保存的

网友A: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永久保存!

网友B:
加个存储器,每次设定后存储状态,下次开机按照存储结果来设置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存储器,每次设定后存储状态,下次开机按照存储结果来设置一遍。

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了。这个存储器是不是像U盘使用的存储器一样,或者像SD卡一样?

网友C:
有几方法:
1. 如果有你RTC供电电池的话, 可以把数据放到后备域中去, 那里可以快速保存一部分变量数据;
2. 如果没有RTC的电池的话, 可以在掉电前把IO的状态保存到: Flash模拟的EEPROM中, 或者外挂EEPROM中

然后上电后,重新恢复之前的IO状态

网友D:
简单方法:EE+掉电STORE+上电RESTORE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简单方法:EE+掉电STORE+上电RESTORE

掉电存储不好弄啊,每次掉电都来不及写

网友E:
STM32在工作的时候只要IO口状态改变就将状态值写入到外部的Flash中,这样就避免了突然掉电而状态值来不及保存的情况吧。上电时从Flash中读取数据初始化IO

网友F:
这不就是每次状态改变就保存一下嘛..上电的时候根据状态去控制...
弄个电池让mcu不掉电或者,保存flash

网友G:
掉电存储不好弄啊,每次掉电都来不及写-----加大电源电容就行,往flash写一页只要15ms。

网友H:
扩展一个串行FLASH 或 EEPROM,每次变化直接存储,每个存储带1个ID码;

不知道你是一个单片机控制1、2个灯,还是1个单片机控制整个家里所有灯;
理论计算:
    按照严格的1控多设计,除非家里灯多,普通家庭按照每天开关100次算,1年36500次,如果用EEPROM(1000000次寿命),可以用20多年;
如果用FLASH由于容量大,可以采用循环存储弥补寿命低的不足。
    每次开机根据ID码确认那个是最后的状态。

我以前设计的产品就是用的FLASH,循环存储,便宜(最早用的是带电池的SRAM,成本高,容量小,国标改后要求存储内容增加了很多,用铁电
或带电池的成本太高)。
你的产品是家用,FLASH坏的几率不大,偶尔碰到估计不会影响使用;如果不接受,也可以软件做校验,除了错的区域做标志。

网友I:
修改后把修改值写入flash就好啊。

网友J(2017-06-30):
求大神帮忙,我正在做这功能,但实现不了!

网友K(2017-08-02):
我也正在做这功能,但在慢慢测试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