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如何用只有3.3V的STM32读取5V的PWM信号(DSM501A的输出)

楼主:
如题  怎样用只有3.3V电压的  STM32F103ZET6  读取粉尘传感器 DSM501A 的5V 的PWM输出?有谁用过吗?这个传感器的资料好像不是挺多啊,而且网上很少见用STM32配这个传感器的。我想的是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把5V的信号分压成为3V的信号,然后用ADC读取,不知道行不行?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读取PWM值 ,是用ADC或者外部中断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吗?诸位大神能给好的方法不(有代码是更加好的),谢谢了!

PS:不知道问题说明白没有,好像说得有些乱……不过我是语体教,求见谅啊!

楼主(2014-04-26):
自己顶一个啊   呼叫大神啊@大神

网友A:
直接接应该没问题,STM32的IO口大部分都是容忍5V的,我曾经用来读取 5V的通信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B:
几个问题没搞明白:
1、你要读取的PWM信号是读取到它的占空比还是它的电压?读占空比当然是用定时器的PWM输入捕获功能,对电压,那就得ADC了。
2、STM32是可以直接容忍5V电平的,你可以直接连上,当然这样会有隐患,你可以串一个电阻,你要还是不放心,可以隔个MOS,像ST自己提供的官方开发板上的电路一样,你可以自由发挥。

网友C:
DSM501是通过读占空比来得到粉尘浓度信号,怎么是读a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问题没搞明白:
1、你要读取的PWM信号是读取到它的占空比还是它的电压?读占空比当然是用定时器的PWM输 ...

谢谢版主,是读占空比的,没想到用捕获……看来回去好好研究下应用手册是理!也就是说用5V没有问题,串个电阻用来限流吗?我是想用两个电阻电阻分压,只读其中一部分电压(像下图),这样会影响PWM的捕获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501是通过读占空比来得到粉尘浓度信号,怎么是读ad呢

原来没想到可以PWM捕获,只想着看网上的一些例子里通过读AD和定时判断占空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应该没问题,STM32的IO口大部分都是容忍5V的,我曾经用来读取 5V的通信信号都没问题 ...

但是我怕直接5V不太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怕直接5V不太安全……

只要不是双向,直接接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双向,直接接应该问题不大的

像6楼那样的电路会不会影响信号的完整呢?如果可以的话像用那个电路分压了,因为我的ADC用了这个电路,PWM捕获也想用……

网友D:
接个74HC14吧,在工控上,对于输入基本接的这个。

或者串电阻,或者接个三极管转换下电平,或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6楼那样的电路会不会影响信号的完整呢?如果可以的话像用那个电路分压了,因为我的ADC用了这个电路,PW ...

理论上影响不大,但是没有实践过,不敢下评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是读占空比的,没想到用捕获……看来回去好好研究下应用手册是理!也就是说用5V没有问题,串个 ...

如果频率不高,可以不用担心。
线别拉太长,要不寄生的电容,一个小的RC啦,充放电会影响边沿斜率。

网友E(2014-08-07):
楼主的项目怎么样, 我也是用stm32103v系列的,硬件电路加电阻分压了吗,采样PWM 您是多长时间采集的呢,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项目怎么样, 我也是用stm32103v系列的,硬件电路加电阻分压了吗,采样PWM 您是多长时间采集的呢,能 ...

不好意思了,最近没时间,一直没上论坛。我用的是直接采集的  没用分压的方式,但是我的毕设里没用到这一块(时间不够,精简了一些传感器),所以放到了一边,没有研究……

网友F(2015-05-03):
学习了!值得我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