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 莫名损坏

楼主(2014-04-2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电路是按照说明书搭的,有可能是假货。
这个东西内部的晶体管级原理图我看过,内部保护电路非常完善。引脚一进入,就是二极管和MOS管防静电保护。

网友B:
先检查一下电路, 是不是有不该或错误的连接, 比如电源引脚. 再区别一下烧的情况, 烧在哪里, 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