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怎样使得I/O口上电输出是0?

楼主(2014-04-26):
我学习的一个项目,用51单片机P2^6口0/1占空比驱动三极管再驱动mosfet,使灯可按开关调节亮度
现在有一个问题,启动的时候灯会猛亮一下,小于0.1秒;我估计是P2^6口上电的时候输出是1,到程序开始把它写0有0.0004S的时间,造成mosfet导通状态,请问如何写能在上电的时候给P2^6写个0,或者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我把程序精简成这样还是会有闪一下~,证明是上电那一下造成的吧!
#include<reg51.h>
sbit driver=P2^6;
/***************************/
void main()
{
        init();
}
/***************************/
void init()
{

        driver=0;
}
/***************************/

网友A:
改一下电路,低电平灯亮。

网友B:
加下拉电阻...

网友C:
可在灯上并联一只电容(100uf)利用电压不能突变解决上电亮一下问题。

网友D:
取反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在灯上并联一只电容(100uf)利用电压不能突变解决上电亮一下问题。

并上后没那么明显,但是我调明暗开关不能用了,因为这个电容在这里稳压作用,而我设计的是PWM,谢谢

网友E:
加反相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电路,低电平灯亮。

实测有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下拉电阻...

没试过,估计不行,因为我还要不断输出010101重复,加下拉就没得输出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取反一次就可以了

取反需要加元件,根据2楼说的,接三极管射基驱动,实现低频有效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反相器

根据2楼说的,接三极管射基驱动,实现低频有效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试过,估计不行,因为我还要不断输出010101重复,加下拉就没得输出1了

下拉电阻不是0欧的,怎么会输出不了 1 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并上后没那么明显,但是我调明暗开关不能用了,因为这个电容在这里稳压作用,而我设计的是PWM,谢谢 ...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电阻不是0欧的,怎么会输出不了 1 呢?

你指的是在R3左端加下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灯

一个36V灯,因为是电池供电,加上PWM调占空比,所以是脉动直流的,并电容导致调光的时候有延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取反需要加元件,根据2楼说的,接三极管射基驱动,实现低频有效即可

这不也是取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也是取反吗

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

本质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在R3左端加下拉电阻吗?

是的,有时加电容也有通用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36V灯,因为是电池供电,加上PWM调占空比,所以是脉动直流的,并电容导致调光的时候有延迟 ...

有点延迟影响大吗

网友F:
明显IO口加下拉电阻啊 一般10K左右

网友G:
如果是有推挽能力的单片机,例如STC12,STC15系列:

引用 网友G:
|只看该作者 回复 编辑 |返回版面 .老话题了:

.若果是增强型51MCU, 可设置为推挽模式,

看下贴44或55楼,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496-3-1.html

网友H:
想上电修改就去改startup。默认的应该是赋0(你自己查一下手册)。

网友I:
在不改变电路的情况下,估计只能用汇编,一开始就将该端口置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加下拉电阻...

启发了!我也解决了AVR上电闪一下LED的问题:
1、程序初始化,先向端口赋值,再设置IO方向;
2、PWM端口下拉10K电阻,解决上电闪问题;
3、设置BOD掉电检测,强制掉电复位;
经修改设置,试验通过,解决问题。

网友K:
可以用cd4011 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