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中的各个元件在里面起啥作用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7):
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P?接超声波传感器,J?接发射脉冲,是TTL电平。T1是个高频变压器,整个电路的作用应该是升压的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分析,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B:
是升压用的。
看R1和R2的阻值,这个电路耗电不大,而右边两个D、两个C组成的倍压整流输出电压应该很高,不知道P?接到是什么样的超声传感器?
另外,能否把变压器的IN端测量一下,是不是1、2为一个绕组,3、4为另外一个绕组?

楼主:
谢谢lymex,P?接的是一个30khz的超声传感器,1、2为一个绕组,3、4为另外一个绕组,再问下,q1 R1 C2 D1组成的电路咋分析啊,及Q2在里面起啥作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ymex,P?接的是一个30khz的超声传感器,1、2为一个绕组,3、4为另外一个绕组,再问下,q1 R1 C2 D1组 ...

这种属于单管自激升压,开始R1电流流过管子基极,因此也开始有Ic,从而通过变压器感生电压使得4脚为正,加速Ib的增加,使得Q1很快饱和,此时7、8脚有电压输出。然后Ic开始逐渐增加,当铁心饱和后感生电压开始下降,3脚电压也下降导致Ib降低,从而Ic也降低则管子很快截止,7、8脚产生反向电压让另一个二极管导通对电容充电,待变压器里面的能量消耗完毕则电压变成0,从而再次循环振荡。

R1提供基极启动电流,C2提供导通时较大的Ib,D1疑似画反。翻过来后,D1会嵌位C2的电压不能很负,否则逆半程3、4的反压可能会击穿Q1的be结。
Q2被触发后让高压放电,用途比如是测试或者关机保护。

楼主:
再次感谢lymex,我现在有个疑问,驱动超声波传感器的30KHZ的频率从哪里产生的了?难道是该电路自激震荡产生30KHZ频率?

网友C:
30KHZ是振子的频率。

楼主:
感谢宋老师,您说的30KHZ是振子的频率?不是很明白,能详细说下吗?  我现在不明白驱动超声波传感器的30KHZ的频率是从哪里产生的,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帮忙分析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