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keli编译不成功怎么回事

楼主(2014-04-26):
编译信息如下
compiling key.c...
compiling LCD1602.C...
compiling main.c...
linking...
LCD0802 Using.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LCD0802 Using.s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每次都这个问题 求大侠指导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在链接的时候,编译器找不到链接脚本。

你的keil在linker设置页里面,选的是用分散加载脚本Scatter file,不是 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但是,你没有指定分散加载的脚本路径,或者路劲错误。

楼主:
谢谢你 开解了

网友B: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2014-11-28):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链接的时候,编译器找不到链接脚本。

你的keil在linker设置页里面,选的是用分散加载脚本Scatter file, ...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但是不行

网友C:
我明白了

网友A:
编译器一般会提供一个样板。

在你从第一个选项切到地脚本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找个合适的改改,如果你以后接触到分散加载的原理和脚本语法,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外,有些高级功能不用脚本是几乎没法实现的。

几句很简单的脚本,能实现极其强大和方便的功能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