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4463使用疑问。

楼主(2014-04-26):
我想用SI4463接受AIS信号(GMSK调制)。现在是两块SI4463可以通信,但是把频率设定至AIS的频率,收到的貌似。。是无规律的东西。我用WDS设置芯片相关参数,调制方式只有GFSK而没有GMSK(为什么会这样?)。数据速率,晶振频率,频率,训练序列,都是设置对了 ,为嘛收不到正常信号? 各位坛友有嘛建设性意见嘛?

网友A(2018-07-11):
楼主,你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用SI4463调制AIS信号,然后发出去,,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可以合作,QQ:162542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