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奇葩问题。。。。

楼主(2014-04-26):
unsigned char dat[5]={ 2,4,3,5,6};
int x;
double d;

(第一种)
x = dat[0]*10000+dat[1]*1000+dat[2]*100+dat[3]*10+dat[4];
d = x/1000;
得到 d=24.300 (省略了小数后两位)

(第二种)

d = dat[0]*10+dat[1]+dat[2]*0.1+dat[3]*0.01+dat[4]*0.001;
得到 d=24.356 (正确)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跟编译器生成的乘除法代码有关,而跟单片机无关吧

网友B:
这个跟运算时的数制转换有关,第二个因为后面你用的是0.1  0.01等数,是浮点型数据,因此计算时全部转换为浮点型计算,不会丢掉位数。第一个都是整型,计算时是用整型数据计算的,特别是第二步 x/1000这个算式,数据就是在这里丢掉的。可以改成 x/1000.0 试试看,应该就不会丢了。或者你的 x 也定义成double型。

网友C:
你的x是int类型,他是整数类型定义,不可能有小数位的。你改成double或者float就OK了,int只分配2个字节都存储整型,double他会另分配两个字节存储为小数位。你可以自己看看单片机的数据类型相关的。

楼主:
OK,懂了,非常感谢

网友D:
你的dat[5]定义成unsigned char,还dat[0]*10000,不出错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