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FPGA复位引脚

楼主(2014-04-26):
如题,第一次弄两个连调,程序都完事了,我想在固化之前问问,DSP(2812)的复位引脚接到了FPGA上,还有DSP这边电源监控产生的复位信号也直接接到了FPGA上,我想问一下,FPGA是不是要对这两个信号做一些逻辑来提供给DSP的复位引脚,请有经验的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话   整个系统的复位都是在FPGA上了吧
那就FPGA外部有复位了  FPAG和DSP都被复位啦
这样我觉得直接一句逻辑就搞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整个系统的复位都是在FPGA上了吧
那就FPGA外部有复位了  FPAG和DSP都被复位啦
这样我觉得直 ...

恩  FPGA上有外部按键复位和电源监控的复位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