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数据采集器

楼主(2014-04-26):
(无正文)

网友A:
有什么具体问题?

楼主(2014-05-28):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具体问题?

我想问下U口这块,应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可以用usb转ttl电平信号之类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的话,可以用usb转ttl电平信号之类的芯片

我必须得用U口进行通信,所以不能简单的进行一下电平转换,看了几天USB的那几个类   不是很明白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2015-05-12):
引用 楼主:
我必须得用U口进行通信,所以不能简单的进行一下电平转换,看了几天USB的那几个类   不是很明白了   不知 ...

求指教

网友C:
可以先看看USB的通信协议

网友D:
楼主做出来没,求资料,通过U口接受指令,同时通过U口读取存储的数据,很方便

楼主:
可以用68013

网友E:
USB吗,你需要一个USB接口的芯片啊

网友:
要看你采集的是什么数据了,模拟呢,还是数字,这都是不同的。